下拉菜单问题?

楼主:
在选下拉菜单的选项时,要在前面打钩,我用这句话
m_pMenu->CheckMenuItem(IDM_GRADE1, MF_BYCOMMAND | MF_CHECKED);
怎么没反应(是Wince的),想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?先谢了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,是不是给分太少了,还是太简单,我真的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在线等

网友:
void CMyDlg::OnUpdateOpenFile(CCmdUI* pCmdUI)
{
    pCmdUI->SetCheck(TRUE);
}

网友:
多点代码

网友:
我要用的是菜单的下拉列表前打钩,这样不行,请问还有没有别的方法

网友:
你是在基于对话框的上面添加的菜单吧?
对话框没有ON_WM_INITMENUPOPUP()这个消息,所以你要添加这个消息才能处理。
函数体:
void CTestDlg::OnInitMenuPopup(CMenu *pPopupMenu, UINT nIndex,BOOL bSysMenu)
{
    ASSERT(pPopupMenu != NULL);
    // Check the enabled state of various menu items.

    CCmdUI state;
    state.m_pMenu = pPopupMenu;
    ASSERT(state.m_pOther == NULL);
    ASSERT(state.m_pParentMenu == NULL);

    // Determine if menu is popup in top-level menu and set m_pOther to
    // it if so (m_pParentMenu == NULL indicates that it is secondary popup).
    HMENU hParentMenu;
    if (AfxGetThreadState()->m_hTrackingMenu == pPopupMenu->m_hMenu)
        state.m_pParentMenu = pPopupMenu;    // Parent == child for tracking popup.
    else if ((hParentMenu = ::GetMenu(m_hWnd)) != NULL)
    {
        CWnd* pParent = this;
           // Child windows don't have menus--need to go to the top!
        if (pParent != NULL &&
           (hParentMenu = ::GetMenu(pParent->m_hWnd)) !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int nIndexMax = ::GetMenuItemCount(hParentMenu);
           for (int nIndex = 0; nIndex < nIndexMax; nIndex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::GetSubMenu(hParentMenu, nIndex) == pPopupMenu->m_hMenu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When popup is found, m_pParentMenu is containing menu.
                state.m_pParentMenu = CMenu::FromHandle(hParentMenu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state.m_nIndexMax = pPopupMenu->GetMenuItemCount();
    for (state.m_nIndex = 0; state.m_nIndex < state.m_nIndexMax;
      state.m_nIndex++)
    {
        state.m_nID = pPopupMenu->GetMenuItemID(state.m_nIndex);
        if (state.m_nID == 0)
           continue; // Menu separator or invalid cmd - ignore it.

        ASSERT(state.m_pOther == NULL);
        ASSERT(state.m_pMenu != NULL);
        if (state.m_nID == (UINT)-1)
        {
           // Possibly a popup menu, route to first item of that popup.
           state.m_pSubMenu = pPopupMenu->GetSubMenu(state.m_nIndex);
           if (state.m_pSubMenu == NULL ||
            (state.m_nID = state.m_pSubMenu->GetMenuItemID(0)) == 0 ||
            state.m_nID == (UINT)-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ontinue;       // First item of popup can't be routed to.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state.DoUpdate(this, TRUE);   // Popups are never auto disabled.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// Normal menu item.
           // Auto enable/disable if frame window has m_bAutoMenuEnable
           // set and command is _not_ a system command.
           state.m_pSubMenu = NULL;
           state.DoUpdate(this, FALSE);
        }

        // Adjust for menu deletions and additions.
        UINT nCount = pPopupMenu->GetMenuItemCount();
        if (nCount < state.m_nIndexMax)
        {
           state.m_nIndex -= (state.m_nIndexMax - nCount);
           while (state.m_nIndex < nCount &&
            pPopupMenu->GetMenuItemID(state.m_nIndex) == state.m_nID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state.m_nIndex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state.m_nIndexMax = nCount;
    }
}
这样再处理就可以了

网友:
http://support.microsoft.com/kb/242577/en-us

网友:
谢谢,我已有菜单了,就是菜单的下拉列表,前面打不了对号,用
m_pMenu-> CheckMenuItem(IDM_GRADE1,   MF_BYCOMMAND   ?   MF_CHECKED); 对好也出不来,不知为什么

网友:
给对应的菜单项添加UPDATE_COMMAND_UI,在消息处理函数里:

void   CMyDlg::OnUpdateOpenFile(CCmdUI*   pCmdUI)
{
        pCmdUI-> SetCheck(TRUE);
}

网友:
谢谢楼上几位,我试了,在Wince下不行,还是改变不了下拉菜单的对号,在VC下可以,还有没有别的办法

网友:
各位高手还有没有好的方法了,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