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系统分区问题

楼主:
各位高人,我现在一直没有明白如何对系统进行分区
我现在有一个代码,代码里面已经是分了三个区的,一个是BINFS的给系统用的,一个是FATFS给HIVE用,还有一个是FATFS给程序用。
如果我要增加分区的话,我还如何修改呢?
应该是用BP_OpenPartition的吧,那么这个API应该在那里被调用呢?
如果我调用程序如下
BP_OpenPartition(NEXT_FREE_LO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0x1400000/block_size)+1)*NandFlashInfo.wSectorsPerBlock,     //   20M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RT_DOS32,   TRU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RT_OPEN_ALWAYS)   ;
再接着调用
BP_OpenPartition(NEXT_FREE_LO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E_REMAINING_SPAC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RT_DOS32,   TRU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RT_OPEN_ALWAYS)   ;
这里面的PART_DOS32都是一样的,会产生问题么?还是可以自己在Bootpart.h里面自己定制一个呢?
剩下的,我将如何在Common.reg里面进行增加一个分区呢?比如说第一个20M的是ResidentFlash,第二叫NandFlash,我如何加呢?
我要在PartitionTable里面进行修改么?

我看了很多贴子,和PB里面的帮助文件,没有发现完整的过程。

网友:
BP_OpenPartition是在eboot的main.c中被调用

partition type是可以在bootpart.h中定义的,然后再在platfrom.reg和common.reg中的【HKLM\.....\partitiontable】将定义的分区类型加进去即可

网友:
我成功的创建了一个新的区,可是我不确定是如何更改这个区的名字,现在出现的名字是Part02.
我不知道如何和注册表联结起来。
我该如何在注册表把这个名字改了呢?

网友:
哈哈,早有人提过我的问题了

网友:
这要看用的是什么类型的Flash驱动?象MDOC和三星都有提供驱动的,Bootloader下就可以用它们的驱动进行操作
不过一般来说是先在Bootloader里进行分区,格式化
CE下面只需要配置一下注册表就OK了,用的驱动应该是跟前面的Flash Disk一样的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