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的pretranslate问题

楼主(2008-12-11):
EVC的pretranslate问题
我用的是YC2440开发板/wince5.0/evc。
现在有一光电开关接在开发板上的EINT0引脚。该脚有回车键的驱动。我在evc里用pretranslate拦截这个回车信号后在自己的事情。
问题是在关闭我的应用程序对话框关不了,老是出现关闭后又打开的现象。
这是怎么回事?
光电开关
信号
应用程序
对话框
开发

网友A:
把你的问题说清楚,前面在说拦截回车键,后面又是关闭不了对话框,对话框和你的回车键是啥关系?

网友B:
我是用evc的pretranslate拦截回车键,意思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接收光电开关发来的信号(光电开关接通和断开两种状态,类似回车键的KEYDOWN和KEYUP)。拦截后不响应回车,而是做其他的事情(我这里是让电机停转的代码)。
我的程序是基于对话框的程序。对话框里有别的按钮。让对话框关闭(即程序退出)。对话框关闭后好像响应回车(即关闭对话框马上又响应回车对话框由马上打开),这样的话就关不掉对话框了。不知怎么解决

网友C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D:
屏蔽回车键消息..用其他键响应关闭消息

网友E:
一般选用应用程序后鼠标双击两下打开程序,而回车键同样也是打开程序。
你关闭了应用程序,那么回车键消息就被另外的主窗口捕获了(比如桌面,比如资源管理器),相当于敲了回车键,再次打开程序。
换另外的按键消息,哪怕F13这样的也好。

网友F:
pretranslate这个是框架干的事情,你用的是什么框架,MFC OR WTL?

网友G:
谢谢帮忙,问题解决了。
以前在pretranslatemessage里运行完自己的程序后,只是简单的加了return TRUE;
现在pretranslatemessage里运行完自己的程序后,又将pMsg->lparam的值换成别的按键的虚拟码。关闭对话框后就不会出现关闭掉的现象了。
结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