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K.lib的问题

楼主:
各位前辈好!我最近在编译WINCE5.0的OAL时遇到不能连接NK.lib的问题,我在PB5.0的帮助文件中知道了NK.lib是由
Cefnk.lib,Hal.lib,Nkcompr.lib,Nkmapfile.lib,Nknocomp.lib,Nknofnk.lib,Nknomapfile.lib组成,以上
几个lib都能在PUBLIC下的OAK的lib文件夹中找到,就是找不到NK.lib,请前辈们给予指教啊,谢谢!!

网友:
nk.lib是在PUBLIC的common oak的lib,是微软的在你安装pb时候给的,所以不该少这个lib啊。
你是不是丢失了一些PUBLIC的文件,比如在build and sysgen的时候中途退出了。

网友:
对 执行以下sysgen nk应该就有了

网友:
回songtitan :
           你说的 build and sysgen是PB5.0中BUILD OS菜单下的第2个,我从来就没有执行过,书上说编译很
耗时间要4,5个小时,我一直都是用第一个:sysgen 或第三个: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,我想不会是这个原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songtitan :
          你说的 build and sysgen是PB5.0中BUILD OS菜单下的第2个,我从来就没有执行过,书上说编译很
耗时间要4,5个小时,我一直都是用第一个:sysgen 或第三个: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,我想不会是这个原因?

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这个命令有没有对PUBLIC下面的foler进行过并且打钩clean的?

Anyway,既然已经如此,就只能build and sysgen,而且最好没有错误build结束,不然就只能重装PB了(或者从别人PB里拷过来)

网友:
谢谢songtitan的热心解答,呵呵.

首先我没有对PUBLIC下面的foler进行过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这个命令,clean我也没有打过钩,这有什么影响?
我刚才试着重新编译下nkmain.lib,它位于WINCE500\PRIVATE\WINCEOS\COREOS\NK\KERNEL\NKNORMAL下,可最终
产生了两个错误,如下

BUILD: [01:0000000071:ERRORE] D:\WINCE500
\PRIVATE\WINCEOS\COREOS\NK\KERNEL\NKNORMAL\..\kmodeentries.
cpp(10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
file: 'KmodeEntries.hpp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BUILD: [01:0000000135:ERRORE] D:\WINCE500
\PRIVATE\WINCEOS\COREOS\NK\KERNEL\NKNORMAL\..\kacl.c
(173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
file: '../../../core/acl/accchk.c': No such file or
directory

听说如果没有这两个文件就应该去下载QFE:WinCEPB50-041028-KB887702-COMMON.msi.可是没有可以下载的地方啊??

我看只有恳求前辈songtitan帮忙了,能否将nk.lib文件发一份给我啊,谢谢!!!

网友:
1 private代码不能build通过,只能阅读。有些据说通过新的QFE release出来,部分可以build过了,但是还是觉得不要这样做,毕竟不确定会不会有问题;
2 我不能传给你,eeworld不能upload,重新build and sysgen好了,这样顺便可以看看其他组件会不会也有缺失。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,谢谢前辈
小弟已经被这个问题折磨一天了,再次build 需要的时间有点长了,w我的机器配置又很差,实在受不了.恳请songtitan 前辈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里:kkkcxf@163.com ,再次感谢!!!(最好是NK.lib+NK.pdb)

网友:
我昨晚试过重新build and sysgen了,可是也并没有生成啊,晕到!
请各位前辈帮帮小弟吧,能发一份(NK.lib+NK.pdb)到我的邮箱里(kkkcxf@163.com )啊,小弟感激不尽啊!!

网友:
怀疑是那个地方没配置好,什么编译环境,编译变量的,自己再查了,不行就把CE重新装一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