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怎样减少可执行文件大小?谢谢!

楼主(2008-01-16):
WINCE下怎样减少可执行文件大小?谢谢!
我做的是windows mobile,编译后可执行文件太大了,有什么办法解决呢?
Mobile
windows
执行文件
WindowCE

网友A:
太大了?多大呢?
不过也许需要注意一下你使用的资源,比如说图片~

网友B:
快3M了。我的图片是很多的,但又不能去掉~

网友C:
windows mobile集成了很多组件,不像wince那样方便的添加/删除。
用的语言也会影响,图片,音频文件等等,都会影响大小的。

网友D:
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?

网友E:
用压缩的图片格式,不要用BMP

网友F:
将图片做成独立的DLL

网友G:
像这种因图片太多而造成的exe庞大,因为主要原因是图片多,像不使用mfc或去除项目中的多余文件等方法都不能明显减肥。
要使exe变小,就是将资源都另作成一个dll。exe是变小了。但是总的占用空间还是很大。
还是要考虑界面设计上改进,尽量重用相同的图片,在效果认可的情况下降低图片的大小。

网友H:
还可以考虑将程序放在files段里进行压缩,执行的时候在进行解压。不过首要的还是对程序减肥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