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wince6下如何把poom定制到os中?

楼主:
上面图片是我定制时选择的模块,但定制完成后,发现缺少Pimstore.h和Pimstore.lib这两个文件,这两个文件是poom api中的,是不是定制的时候还需要选择别的模块呢?谢谢

网友A:
poom是什么东西?有什么功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oom是什么东西?有什么功能?

Pocket Outlook Object Model 简称
在WM手机中用到的联系人、约会等api都是这个模块提供的

网友:
按说系统会自己检查依赖性,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,莫非是个BUG?

网友:
哪位朋友有时间的话,能否帮我测试一下您自己的pb是否也有这个问题呢,这样我就能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版本有问题了,谢谢啦!
只需要系统生成完看
C:\WINCE600\OSDesigns\NewOSDesign\NewOSDesign\Wince600\DeviceEmulator_ARMV4I\cesysgen\sdk\inc
目录下是不是有pimstore.h文件就成,不需要生成sdk

网友:
自己再建个新工程再试试!

网友:
看不到图呀

网友:
图片看不到
另外需要别人帮忙编译的话要加分哦,不然做次Sysgen还是比较麻烦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:
我在勾选了POOM API之后还是一样物export该头文件到我的SDK环境中,郁闷啊。。。
有没有高手帮帮忙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