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下操作txt文件,open后write都是成功的,可在目标机上打不开txt文件为什么?

楼主:
直接在初始化中:
CFile file;
file.open();
fiel.write();
file.close();
执行完这些过程后,打开目标机的txt文件时,弹出对话框“can't open the file”
到底是为什么?
谁能帮忙解决一下,非常感谢了!

网友:
没有关联到打开的程序呗。

网友:
能说具体点吗?我把文件拷到源机器上是可以的,也就是我的txt文件在xp下是可以打开的,但在wince下打不开,格式是unicode的

网友:
再说的详细点,如果txt文件是预先创建好的,我动态写入内容就是可以的,但要动态创建就出问题了

网友:
你open的时候用了modeCreate 没有?

网友:
open时用了modeCreate,这有什么错误吗

网友:
先modeCreate一下,或者直接Create ,XP下和CE下的MFC版本都不同 你 最好看看Evc F1帮助 索引 Cfile

网友:
我按照evc帮助中的例程实验了一下,还是不行啊
好急人啊
能帮我再想想办法吗

网友:
你的wince下txt文件关联的程序是哪个?你的wince下有没有处理txt文件的程序?

网友:
处理txt文件的程序是什么程序呀?还需要做专门的txt文件处理吗?
我直接在evc下编写了一个基于对话框的程序,初始化中:
CFile file;
file.Open();
CString str;
file.write();
只是进行了以上流程,然后去目标机上打开txt文件时,即出现
“failed to open ”到底是为什么呀?帮帮忙啊!再次谢谢了

网友:
你的PC上如果没有装word,那么你要打开word文档也会出现同样的提示。

网友:
你的实际代码就是这样?

CFile file;
file.Open();
CString str;
file.write();

没有参数??
贴出真实代码。

网友:
突然看明白了。

难道你在设备上直接点击该txt文件?

不是用程序打开的???

你需要安装能打开txt的工具。如word pad

网友:
将文件Copy到PC上打开看看

网友A:
我的目标机上是可以打开txt文件的,打开失败的文件拷贝到pc机上打开也是没问题的。
同样的文件操作过程,如果txt文件是预先建立好的,然后程序中不去创建只是写入,就不存在任何
问题了,这到底是为什么呀?
难道ce下创建文件与xp下还有其他不同吗?
目前我的需求是文件要根据时间动态去创建,这可怎么办呢?
高手帮帮忙吧,再次谢谢您们的热心关注。

网友:
打开TXT?把WORDPAD加见去就OK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目标机上是可以打开txt文件的,打开失败的文件拷贝到pc机上打开也是没问题的。
同样的文件操作过程,如果txt文件是预先建立好的,然后程序中不去创建只是写入,就不存在任何
问题了,这到底是为什么呀?
难道ce下创建文件与xp下还有其他不同吗?
目前我的需求是文件要根据时间动态去创建,这可怎么办呢?
高手帮帮忙吧,再次谢谢您们的热心关注。

可能LZ设备上只能打开Uniocde的TXT文件,所以LZ在写TXT字符串到文件前,先写Unicode文件的标志位到文件中,再写入字符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LZ设备上只能打开…

能详细说说吗?具体标志位是什么?谢谢您了!

网友:
不是的,我的设备上可以打开普通的txt文件,就是动态创建的txt就打不可了,谁帮帮忙呀?

网友C(2008-11-28):
动态创建的TXT,需要UNICODE支持
//写入UNICODE标志
file.write(0xFEFF,...);
file.write(...);

网友D:
如果你用得是模拟器,就要把文件下载到模拟器中,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