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3C2410的UART接收中断

楼主:
我所做的是用S3C2410驱动ZLG500B读卡模块 以实现读卡功能 之间为UART通信

问: 在wince下 用 EVC 4 如何用C编写 arm的中断初始化 以及uart接收中断服务程序

网友:
没写过,帮你顶一下
应该是属于驱动范畴,要找到软件接口

网友:
eVC是用来写应用程序的,不会涉及底层的中断,及相应的处理函数,包括UART

网友:
那么用eVC可以编写关于arm的程序吗?

网友:
当然可以。只要是wince支持的cpu架构,eVC都可以编写相应的应用程序。

网友:
那我所做的是用S3C2410驱动ZLG500B读卡模块 以实现读卡功能 之间为UART通信

请问我应该用什么编程软件??带哪个操作系统  可以带wince吗?

网友:
直接用eVC就行。
先确认系统开放了哪几个串口供应用层调用,然后在你的程序里打开该串口,一般用两个分别独立的线程对其进行读写。

网友:
那就是说 我不用关心 S3C2410里面arm内部的一些寄存器的咯? 比如rURXH0,rUFCON0,rULCON0之类的东西

下面是原来编写的   你能帮我看下这个东西可以在evc里面用吗? 谢谢了
uchar sendcmd()
{
          uchar send_cnt=3;
        uchar send_len;
        uchar temp;

        do
        {        rUTXH0=STX;        //发送开始位
                while((rUTRSTAT0&0x4)!=0x4);  //等待发送完成
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ms();        //开10ms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while(((rUTRSTAT0&0x01)!=0x1)&&rTCNTO0!=0);        //等待 直到串口收到数据或者超时

                if((rUTRSTAT0&0x01)==0x1)                //若为串口收到数据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temp=rURXH0;        //将串口数据暂存于tem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50u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rTCNTO0!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==ACK)        break;        //判temp 若为应答位 则跳出循环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while(--send_cnt);                // 若send_cnt为零 则表示mcu3次均未收到有效应答  函数返回错误值
        if(send_cnt==0)        return COMM_ERR;

        send_len=ser_buffer[LENGTH]+5;        //LENGTH为2  计算实际ser_buffer的长度
        ser_buffer[send_len-2]=0;                //清空BCC校验码
        ser_buffer[send_len-1]=ETX;                //写结束标志

        for(send_cnt=0;send_cnt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UTXH0=ser_buffer[send_cnt];                //依次发送通信数据缓冲区数据
                if(send_cnt<(send_len-2))                //并计算BCC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_buffer[send_len-2]^=ser_buffer[send_cnt];
                if(send_cnt==send_len-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_buffer[send_len-2]=~ser_buffer[send_len-2]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rUTRSTAT0&0x4)!=0x4);        //等待发送完成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       COMM_OK;
}

网友:
上面这个是在ZLG500B的范例程序上改的  原来的是用C51写的

网友:
用WriteFile/ReadFile就可以了啊~~底层的串口驱动应该写好的吧!

网友:
具体的代码上baidu搜一下<>的源码,里面有参考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