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的sse2指令里面有没有三角函数指令

楼主(2008-05-27):
cpu的sse2指令里面有没有三角函数指令
att
cpu

网友A:
其实所谓有没有指令,是要看CPU内部有没有相应的电路。
三角函数可不止一条。要是设计出来,估计对应的晶圆面积比CPU本身都大了。想想FPU(浮点)用的面积吧……
不过,Intel/AMD的CPU汇编没研究过,你既然要研究,应该有相应的文档的,直接就能查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