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++如何取GPS数据

楼主:
在C++上试取GPS数据,结果发现找不到GPSAPI.DLL,不知道谁有,还有,有人说可以通过直接读串口的方式实现,不知道谁会,给教教呀。
              谢谢。

网友:
网上读pc上读gps的程序多的是,稍微修改一下就能用了

网友:
太不具体了,等于没回答。

网友:
该用户很懒

网友:
直接读串口你都不会吗?教你什么?

网友:
串口通信的知识而已

网友:
很简单,直接读取就行。

网友:
GPSAPI.LIB,WM系统自带

网友:
实验室有两个阿三在做GPS的,帮你问问他们

网友:
不需要什么操作,通电之后,直接就能从串口读取GPS数据
然后根据标准数据格式解析就OK

网友:
只要你一个个试串口,总能发现设备gps用的是哪个串口,

然后就是纯粹的读串口了,都没有写的动作。

读到的信息要用gps的格式去解析。

gps的格式是标准的。可以网络上找解析代码。

你说的api是在mobile手机上有的。

网友:
通用的是8031ASCII码,最多11个语句,用逗号分开的数据,但代码较长,影响速度
通常各厂家有专用的二进制码,代码短\速度快

网友:
已经读到,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三大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