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,我的VS2005找得到WINCE5模拟器,却启动不成功。WINCE5模拟器是完全安装VS2005是装上去的。

楼主:
奇怪,我的VS2005在模拟器管理里找得到WINCE5模拟器,却启动不成功。WINCE5模拟器是完全安装VS2005是装上去的。

网友:
默认安装只是可以支持wince5模拟器,但是不会自带wince5模拟器的镜像文件,需要自己安装。随便找个自己需要的平台镜像装一下就行。

网友:
你有platform builder的话就自己build一个emulator安装就行。

网友:
PB可以build一个arm的模拟器,微软网站上有bsp下

网友:
我电脑上也出现过,系统是2003的,装完.net2003后,新建wince程序并连接到设备时,提示硬件加载错误,然后在设备管理器的系统设备下,Virtual PC Application Services有黄色感叹号。
后来修改了boot.ini文件,把其中启动2003的改成:
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="Windows Server 2003, Standard" /fastdetect /Execute
重启电脑就没问题了。

只要安装.net即可,不用安装其它什么东东的,我这边几台电脑都这样。

网友:
我的设备管理器里没有黄色感叹号。

wince5模拟器的镜像文件我找到了,如何装到模拟器管理里,(注:我的模拟器管理里本来就是有WINCE5的选项的,只是启动不成功)。

网友:
在vc2005的界面上有个“Device options”的菜单按钮,进去看看你的sdk的emulator的属性。
有没有“emulator options”的按钮。
如果有的话点进去-display-video-设置一下大小就行了。
要是没有,就不知道了哦

网友:
是要自己在装一个的

网友:
lenux说的没错“你有platform builder的话就自己build一个emulator安装就行。”

我这里有一个自己Bulder好中文模拟器的,但76M,太大了,没发上传。。。。你的vs2005只要有sp1就行。

要的话加Q:156007436,晚上10点后可以给你传。。

安装后
在你的vs2005上点 工具->选项->设备工具->设备框中,“显示用于以下平台的设备”选Emu(就是你刚装的)“设备跟默认设备”都选Wince500 CHS Emu for sky... 再点击 属性 选DMA传输 再点“仿真器选项”->显示->视频。设置你需要的屏幕大小就OK了。

网友:
1。 PB建立一个emulator的osdesign
2。 build 这个osdesign
3。 利用编译好的osdesign创建并生成一个SDK
4。 安装这个SDK,创建一个基于他的工程

网友:
进来学习的。记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