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关于ip分配的问题?

楼主:
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释一下,一台无线设备连到一个新的网络中,是怎样获得新的ip的?
如果自己写个无线驱动,怎样来实现获取ip的?

网友:
动态IP地址是由DHCP服务器分配的。获取动态IP地址是由协议驱动来处理的,与网卡驱动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看看新接入的网络路由器有没有设置动态分配IP,不能自动获取,就需要人工设置了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二位!
我想再请教1L,您可不可以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协议驱动获取IP的流程或原理?

网友:
你在网上搜索一下TCP/IP、协议驱动、DHCP等关键字。

网友:
简单解释,DHCP协议:
1.  发送DHCPDISCOVER广播
Client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> Server
2.  DHCPOFFER单播
Client<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Server
3.  DHCPrequest广播
Client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> Server
4.  DHCPACK单播
Client<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Server

网友:
不明LZ在说什么

网友:
lz要干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