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发过16C2550的请进

楼主:
我目前在使用UART芯片TL16C2550PFB(G4)开发产品,在做通信测试时发现可以发送数据,但不能接收数据.
硬件方面:
    1. CPU为Motorola的MC9S12DG128B.
    2. UART芯片只使用了一个通道A, 未使用MODEM相关的和中断相关的引脚. 控制引脚A2,A1,A0,CSA,CSB,IOR,IOW 直接与CPU的IO口(PORTK)的引脚相连.

软件方面:
    1. 开发环境为MC9S12DG128B自带的CodeWarrior版本开发,波特率为9600,测试时只使用了最简单的收发功能,查询接收和发送.
    2. 另一端为PC机+RS232-RS422转接器+串口调试助手

结果是:发送数据正常,而不能接收. 在接收时,用示波器测量,发现UART芯片的RXA引脚有波形,而数据引脚D0-7无波形.

请问: 1. TL16C2550PFB(G4)支持不支持这种Motorola的连接方式,即控制引脚直接与CPU的IO口相连?
     2. 在CPU读取TL16C2550PFB(G4)的数据时,时序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?
     3. 有没有相关可以参考借鉴的经验?

网友:
不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吗
又或者串口没有问题吧

网友:
答楼主:
1、TL16C2550PFB(G4)支持不支持这种Motorola的连接方式,即控制引脚直接与CPU的IO口相连?
   TL16C是TTL电平兼容的,可工作在DC5V,DC3.3V,DC2.5V情况下,可以直接与MCU的IO口直连。
   若担心MCU的管脚驱动能力,可以在数据线上增加外部上拉。

2、在CPU读取TL16C2550PFB(G4)的数据时,时序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?
   基本时序为:
   A2-A0 -> 使能CS -> RD/WR(置L) -> Data -> RD/WR(置H)-> 释放CS。注:数据均在RD/WR信号上升沿锁存。其他寄存器操作都是在重复调用上述基本读写流程,按照datasheet说的操作即可。
   注意一些关联寄存器的配置,如DLL,DLM配置前对LCR.7的操作,诸如此类。

3、 有没有相关可以参考借鉴的经验?
   看楼主的情况硬件上面多半不会有问题了,发送正常可以说明并口数据连接正常。但如用中断方式那么请检查下中断请求信号是否工作正常。(查询方式就无关紧要了),估计大概是驱动没写好吧(本人瞎猜...)。
   TI的Uart扩展系列与ST或NXP出品系列基本是兼容的,所以可参考的驱动类资料还是很多的。楼主可以看下Linux 2.2.26内核自带的Ser_hpdca.c里面对16C550的操作方法,寄存器基本相同(连名字都一样),只不过是单通道。

    希望上述信息对楼主有用

网友:
谢谢楼上,该问题已经解决,看起来是片子的问题,换了块芯片就好了.开始的时候认为能发送数据,片子一定就是好的,所以一直没怀疑是片子的问题.
   楼上的解答很详细,分都给你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