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中SDK卸载和PB中删除workspace的问题

楼主:
软件:evc4、platform builder5.0
问题:
1、在安装了很多SDK后想卸掉一些不用的,可是卸载并删除Windows CE Tools\wce500\下对应的SDK文件夹后,打开EVC工程后,发现该SDK选项还在,
   如何根除该SDK?下图是我卸载后X86_320_240仍然存在。
2、这问题跟上题类似,pb中start page上的工程在我删掉对应的workspace后依然存在,如何根除?

网友:
VS2005可以点鼠标左键,弹出对话框选择删除PB工程就行了,EVC怎么删除就不知道了,应该删除也就没了吧。

网友:
卸载后,全盘搜索X86_320_240,没搜到!但是一打开evc工程X86_320_240还是在

网友:
这就不清楚了.我得我记得是没了,没实验,不敢说.

网友:
删除SDK,在EVC中还有,一般是在卸载的过程中没有关闭EVC。

笨方法:再次安装,确认EVC已经关闭(最好用进程管理器查看一下),然后卸载。

网友:
PB的start page中存在,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吧!

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删除它们,可能是我从来都不启动start page吧!呵呵...

网友:
这个挺好,学习一下。
有没有试试搜索一下注册表中是否存在“X86_320_240”?

网友:
是的,楼主,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不知道是不是EVC上面的一个bug

网友:
我一直用vc6,现在用evc也很不顺手。
如果不是因为vs2005中没有ce模拟器,我才不采用evc开发呢。

网友:
EVC关闭的时候,有时候在进程管理器里还能看到存在,尤其是连接上模拟器以后,直接关闭模拟器,进程还是在!
我试过91program的方法,但问题依然存在,我甚至卸掉所有SDK,删掉所有跟EVC相关的文件,然后重装EVC,SDK
可问题还是没解决,我全盘搜索字符“x86_320_240”居然也搜不到!

网友:
不应该啊!

LZ的EVC有没有安装SP4?

我在实际过程上,试过多次都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有装SP4
我试验过家里的电脑、公司的电脑、还有同事的电脑
依然如此!
我卸载是直接在控制面板上的“添加删除程序”里卸的

91program
你是如何卸载的?

网友:
是直接在控制面板上的“添加删除程序”里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