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自己做一个播放器(包括硬件和软件),请大家参考一下

楼主:
我想自己做一个播放器,大致功能如下

功能
1、通过VGA(主要接液晶电视)或者AV输出,能够顺畅播放realplay所支持的影视格式。
2、通过无线网络访问其他计算机的文件。

大致列了如下配置单:

硬件配置表
1、CPU主频400MHz 以上
2、64MBtyes SDRAM
3、64MBytes Nand-Flash
4、10M/100M自适应网卡
5、无线网卡54M(如果硬件不能自带,那么从USB口接入)
6、USB1.1 主机接口
7、USB1.1 设备接口
8、SD/MMC卡接口
9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
10、AV视频输出接口
11、VGA输出接口,支持1024×768以上分辨率
12、5V电源
13、串口,并口

软件配置表
1、uclinux 2.6
2、mediaplay/realplay
3、无线网卡驱动

硬件成本:1000圆以下

请问:
1、嵌入式CPU(例如ARM)要多少频率才能达到顺畅播放realplay所支持的影视格式?
2、嵌入式CPU推荐哪款?
3、一个人开发大约需要多长时间(业余时间)?
4、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?
5、如果有人可以合作开发也可以聊聊 churchill@zj.com

谢谢 !!!

网友:
s3c2410应该差不多吧.

网友:
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个?
mediaplay/realplay这两个你怎么做? 好像没有开源的吧.
而且用的uclinux,
能做出来一定是牛人.

网友:
USB 1.1的速度可能是一个问题。
可选的CPU还是比较多的,但是价格是个问题
为什么要用uclinux?这个速度的CPU如果不使用MMC或者内部缓存是无法体现400Mhz的性能的
Blankf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