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s-51单片机的LED显示器的两种接口方式有什么区别?跪求帮忙解答!

楼主:
如题

网友:
问的不明不白

网友:
       Org 0000h
Start: mov sp,#60h
       Mov r3,#0
Next:  mov a,r3
       Anl a,#0fh
       Mov p1,a
       Lacall delay
       Inc r3
       Cjne r3,#0ah,next
       Sjmp start
       Org 1000h
Delay: mov tmod,#10h
       Mov tl1,#0dch
       Mov th1,#0bh
       Mov r2,#8
       Setb tr1
Loop:jnb tf1,$
       Mov tl1,#0dch
       Mov th1,#0bh
       Clr tf1
       Djnz r2,loop
       Clr tr1
       Ret
       end
那看这个吧
是采用硬件方式
显示0到9
如果我要改成显示2到9怎么该?

网友:
      Org 0000h
Start: mov sp,#60h
      Mov r3,#2    ;这里改成#2
Next:  mov a,r3
      Anl a,#0fh
      Mov p1,a
      Lacall delay
      Inc r3
      Cjne r3,#08h,next    ;这里改成#08h
      Sjmp start
      Org 1000h
Delay: mov tmod,#10h
      Mov tl1,#0dch
      Mov th1,#0bh
      Mov r2,#8
      Setb tr1
Loop:jnb tf1,$
      Mov tl1,#0dch
      Mov th1,#0bh
      Clr tf1
      Djnz r2,loop
      Clr tr1
      Ret
      end
是不是该这两处就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