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/os-ii的OsTimeDly()如何使用

楼主:
1:执行OsTimeDly()时CPU在干吗
2:OsTimeDly()里面的参数一般怎么设置,有何讲究。谢谢

网友:
怎么学ucos的人这么少啊,呵呵

网友:
cpu在运行其他的处在运行态的任务。

网友:
1.cpu在运行其他的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任务。
2.OsTimeDly()里面的参数 我认为是根据CPU 的时钟还有 TASK 的优先程度来确定.

网友:
有点难度哦

网友:
1:OsTimeDly()是将一个任务挂起,延时若干个时钟节拍,CPU可以去执行其它任务
2:OsTimeDly()里面的参数就是一个时钟节拍的个数,书上有啊,0~65535,呵呵

网友:
谁能给我讲下

switch(ucKey)
{
   case 0:
        ucMsg = 0;
        OSMboxPost(DispMsg, (void *)&ucMsg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1:
       ucMsg = 1;
       OSMboxPost(DispMsg, (void *)&ucMsg);
        break;
}
单步执行的时候,先进入到case0:然后执行ucMsg = 0;接着跳到break;然后再跳到消息邮箱,这是为什么呀?执行case1的消息发送指令的时候跳到了case0里面,执行的是case0里面的消息发送语句,为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