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关于数据保存的新手问题!
zhangwenyi
zhangwenyi

网友A(2008-01-03):
关于数据保存的新手问题!
我写了个PDA上运行的小程序,通过串口连接设备,设备通过串口将数据传输回来,现在我需要将这些数据保存下来!以前没写过PDA程序,开始想用Access保存,想想好象不行,又想保存到INI文件中,可运行老报错!同样方法在Windows程序中可以,但在PDA程序中不行!可能涉及到路径问题,应为保存文件是有路径的如"D:\\BX\\Bxsg\\text.ini",显然PDA中没有路径.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?最后我想问一下,那么PDA程序怎么保存数据?使用什么方法解决这样的问题!?
程序
数据
windows

网友B:
access ,ini ,tex应该都是可以的。"D:\\BX\\Bxsg\\text.ini"这个路径要替换成pda上的目录路径,pda上没有盘符,对应的是顶级目录,修改路径后试试,如果还不行,debug跟踪调试一下,找到出问题的地方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对~用PDA的路径!原来以为PDA没有路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