磁盘驱动如何直接读写硬盘,BIOS用INT硬盘的中断服务,我想知道驱动在ring0中用什么指令?

楼主:
驱动程序用什么指令读写硬盘?具体点,谢谢。

网友:
磁盘驱动也有多种,最底层的驱动直接对设备I/O,通过I/O指令访问硬盘;中间层驱动构造IRP请求包,通过IoCallDriver调用底层驱动来访问硬盘;非磁盘驱动可以用ZwCreateFile、ZwReadFile、ZwWriteFile读写硬盘。

网友:
I/O指令是IN和OUT指令吧?是不是BIOS的中断服务也是最终调用IN和OUT指令?比如BIOS的中断13H。
在RING0下最底层驱动读扇区,0头0柱0-20扇区。怎么用I/O指令表述?详细点,谢谢了。

网友:
I/O指令是IN和OUT指令吧?是不是BIOS的中断服务也是最终调用IN和OUT指令?比如BIOS的中断13H。
对。

在RING0下最底层驱动读扇区,0头0柱0-20扇区。怎么用I/O指令表述?详细点,谢谢了。
硬盘I/O比较复杂,不便在这里回复。你可以搜索一下ATA和SCSI接口的标准文档。

网友:
硬盘I/O比较复杂,不便在这里回复。你可以搜索一下ATA和SCSI接口的标准文档。

能不能举几个例子,我非常想了解。

用IN指令读什么的

网友:
.....这可不是一两句就说得清楚的

而且不是告诉你可以搜索一下ATA和SCSI接口的标准文档么.

另外,这种程序属于比较偏向硬件了,可能熟悉这些的人不会太多吧.

网友:
或者把BIOS的INT13磁盘服务代码贴上来,我没有能反编译BIOS的工具,有的话也可以推荐给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