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请教wince下的挂钩问题,兄弟们支支招啊~~~~~~~~~~~~~~~

楼主:
在wince下利用hook实现记录键盘某个按键的累计按键次数。

我的思路是这样的,写一个叫kbhookdll的dll安装全局钩子,在test2程序中调用。
编译也能通过,但是运行以后整个系统无法响应鼠标和键盘的任何按键了,估计是死机了。

可是在我的钩子过程函数中,根本还没有任何屏蔽操作。

LRESULT CALLBACK LauncherHook(int nCode,WPARAM wParam,LPARAM lParam)
{
   MessageBox(NULL,_T("运行了lanuncherhook函数"),NULL,MB_OK);
   return CallNextHookEx(Hook,nCode,wParam,lParam);
}

运行的结果是弹出了"运行了lanuncherhook函数"对话框,但是就死机了。
我把主要的代码传上来,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好么?

这是dll生成文件部分:

// kbhookdll.cpp :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DLL application.
//

#include "stdafx.h"
#include "kbhookdll.h"
#include "winceKBhook.h"
HANDLE hMod;

BOOL APIENTRY DllMain( HANDLE hModu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WORD  ul_reason_for_cal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PVOID lpReserv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{
        hMod=hModule;
    switch (ul_reason_for_ca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:
                case DLL_THREAD_ATTACH:
                case DLL_THREAD_DETACH:
                case DLL_PROCESS_DETACH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return TRUE;
}

// This is an example of an exported variable
//KBHOOKDLL_API int nKbhookdll=0;

// This is an example of an exported function.
//KBHOOKDLL_API int fnKbhookdll(void)
//{
//        return 42;
//}

// This is the constructor of a class that has been exported.
// see kbhookdll.h for the class definition
CKbhookdll::CKbhookdll()
{
        return;
}

HHOOK Hook;
LRESULT CALLBACK LauncherHook(int nCode,WPARAM wParam,LPARAM lParam);

DllExport void WINAPI InstallLaunchEv()
{

/*        Hook=(HHOOK)SetWindowsHookEx(WH_KEYBOARD_LL,
                (HOOKPROC)LauncherHook,
                (HINSTANCE)hMod,
                0);
*/

        if(!ActivateKBHook((HINSTANCE)hMod, LauncherHook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GetActiveWindow(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("Couldn't intall hook...Terminating"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("Warning"), NULL);
                PostQuitMessage(0);
        }

}

LRESULT CALLBACK LauncherHook(int nCode,WPARAM wParam,LPARAM lParam)
{
//        LRESULT Result=CallNextHookEx(Hook,nCode,wParam,lParam);

//if (wParam ==0x43 ) //XX为键盘对应按键
//         {
        //         SendMessage(g_hwnd,WM_USER+1,0,0);
//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_T("成功"),NULL,MB_OK);

//          }

MessageBox(NULL,_T("运行了lanuncherhook函数"),NULL,MB_OK);

//        return Result;
//        return 1;

return CallNextHookEx(Hook,nCode,wParam,lParam);
}

运用到的一个文件winceKBhook.cpp
#include "stdafx.h"
#include "winceKBhook.h"
//#include "kbhookdll.h"

//globals
HINSTANCE  g_hHookApiDLL        = NUL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handle to coredll.dll, where all the hook related APIs are present
HHOOK g_hInstalledLLKBDhook = NUL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_hInstalledLLKBDhook represents handle to the installed KB hook

/**
*        Function Name:ActivateKBHook
*
*        Function Desc:Initializes the proc. adress of various hook related APIs.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ads the keyboard hook.
*
*        Author:                 Prathamesh Kulkarni
**/
WINCEKBHOOK_API BOOL ActivateKBHook(HINSTANCE hInstance, HOOKPROC LLKeyboardHookCallbackFunction)
{
        //we need to manually load these standard Win32 API calls
        //MSDN states that these aren't supported in WinCE
        SetWindowsHookEx                = NULL;
        CallNextHookE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NULL;
        UnhookWindowsHookEx                = NULL;

        //now load the coredll.dll
        g_hHookApiDLL = LoadLibrary(_T("coredll.dll"));
        if(g_hHookApiDLL =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something is awfully wrong
                //the dll has to be present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TEXT("can not find coredll.dll"),TEXT("error"),MB_OK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load the SetWindowsHookEx API call
                //the SetWindowsHookEx function installs an application-defined hook procedure into a hook chain.
                //You would install a hook procedure to monitor the system for certain types of events.
                //here we use use the hook to monitor kyeboard events
                SetWindowsHookEx = (_SetWindowsHookExW)GetProcAddress(g_hHookApiDLL, _T("SetWindowsHookExW"));
                if(SetWindowsHookEx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his means that MS has really stopped supporting this API in WinC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TEXT("can not find SetWindowsHookEx"),TEXT("error"),MB_O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stall the KB hoo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he hande needs to be saved for default processing of the events and to uninstall the hook, once we are done with it
                g_hInstalledLLKBDhook = SetWindowsHookEx(WH_KEYBOARD_LL, LLKeyboardHookCallbackFunction, hInstance, 0);
        //        g_hInstalledLLKBDhook = SetWindowsHookEx(WH_KEYBOARD_LL, LauncherHook, hInstance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_hInstalledLLKBDhook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TEXT("set hook error"),TEXT("error"),MB_O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MessageBox(NULL,TEXT("set hook 成功"),TEXT("error"),MB_OK);//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load CallNextHookEx() API call
                //the CallNextHookEx function passes the hook information to the next hook procedure in the current hook chain.
                //we use this call for default processing of events.
                CallNextHookEx = (_CallNextHookEx)GetProcAddress(g_hHookApiDLL, _T("CallNextHookEx"));
                if(CallNextHookEx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TEXT("can not find CallNextHookEx"),TEXT("error"),MB_O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load UnhookWindowsHookEx() API
                //the UnhookWindowsHookEx function removes a hook procedure installed in a hook chain by the SetWindowsHookEx function.
                //we use this call to unistall the hook.
                UnhookWindowsHookEx = (_UnhookWindowsHookEx)GetProcAddress(g_hHookApiDLL, _T("UnhookWindowsHookEx"));
                if(UnhookWindowsHookEx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TEXT("can not find UnhookWindowsHookEx"),TEXT("error"),MB_O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/all the APIs are loaded and the application is hooked
        return true;
}

WINCEKBHOOK_API BOOL DeactivateKBHook()
{
        //unload the hook
        if(g_hInstalledLLKBDhook !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hookWindowsHookEx(g_hInstalledLLKBDhook);
                g_hInstalledLLKBDhook =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//unload the coredll.dll
        if(g_hHookApiDLL !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reeLibrary(g_hHookApiDLL);
                g_hHookApiDLL =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//we have terminated gracefully
        return true;
}

以下是winceKBhook.h
#ifndef _WINCE_KB_HOOK_H
#define _WINCE_KB_HOOK_H

//used for passing to SetWindowsHookEx funtion to set a Low level (LL) keyboard hook
#define WH_KEYBOARD_LL                   20
#define WINCEKBHOOK_API __declspec(dllexport)
#define HC_ACTION           0
#define WH_GETMESSAGE       3
// Define the function types used by hooks
typedef LRESULT        (CALLBACK* HOOKPROC)(int code, WPARAM wParam, LPARAM lParam);
typedef HHOOK                 (WINAPI *_SetWindowsHookExW)(int, HOOKPROC, HINSTANCE, DWORD);
typedef LRESULT        (WINAPI *_CallNextHookEx)(HHOOK, int, WPARAM, LPARAM);
typedef LRESULT        (WINAPI *_UnhookWindowsHookEx)(HHOOK);

// Win32 Hook APIs
static _SetWindowsHookExW                 SetWindowsHookEx;
static _UnhookWindowsHookEx        UnhookWindowsHookEx;
static _CallNextHookEx                  CallNextHookEx;

WINCEKBHOOK_API BOOL ActivateKBHook(HINSTANCE hInstance, HOOKPROC LLKeyboardHookCallbackFunction);

WINCEKBHOOK_API BOOL DeactivateKBHook();

#endif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然后是调用dll文件的对话框程序test2。在OnInitDialog()中调用InstallLaunchEv()挂钩。

网友:
没人来看看吗 5555

试着在这个MessageBox再添加一个MessageBox,但是显示第一个对话框之后就不继续操作了。

网友:
以上无知的说明我收回

再加点说明,如果我把过程函数全部注释掉的话,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
但是好像程序会自动最小化一次

网友:
这个codeproject上的例子看过N次了,不过从来没自己做过。
看过很多问键盘hook的,最终都是被人引导到cp这个例子,然后就over了。

第一次看到有人真的在做,还出问题的。没时间细看,先帮顶一下。

网友:
做的人不少,看的人比较多
所以见到类似的问题都介绍别人去看这个例子,只是实际做事发现好多问题

网友:
已经解决,类似死机估计是对话框的问题

网友:
hook->hook->hook......
对话框根本收不到键盘或鼠标信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