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的makefile、sourse还有ini文件该怎么写?

楼主:
请问一下,文件系统过滤驱动程序编译需要的makefile和source文件怎么来写,我编写时是使用的ifs kit中sfilter过滤驱动中的原文件修改。但编译后nms翻译提示没有时间戳和可能过期,还有安装后重起进不了系统。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!谢谢!

网友:
找一个模板来该。如果没有模板的话,我这里可以提供

网友:
谢谢,我也是在模版上改的,可不知道对不对呀!ifs上介绍的也少,希望能有些资料专门对这个讲解一下!

网友:
引用楼主 fengyi621 的帖子:
请问一下,文件系统过滤驱动程序编译需要的makefile和source文件怎么来写,我编写时是使用的ifs kit中sfilter过滤驱动中的原文件修改。但编译后nms翻译提示没有时间戳和可能过期,还有安装后重起进不了系统。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!谢谢!

基本上不用怎么写。就是看看成功例子的下面的东西。照抄。
我前段时间找了一些别人的总结放在博客里面,你去看看。
张冬泉老师讲的一些东西不错。它的电子书我有,需要饿加我MSN:wogoyixikexie@live.cn
100多M,邮箱发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