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 下如何显示png图片?

楼主:
   WinCE5.0平台,EVC 下如何显示png图片?

网友:
EVC下和PC上没多大区别,可以使用CIMAGE

网友:
可以使用IImage接口来显示PNG图片!直接Draw就可以了!

网友:
我要实现那种透明效果,即在一块区域加载一幅png图片后,不将下面的图片给覆盖掉~

网友:
void LoadImageFromRes(HDC hDC,DWORD ImgID,HINSTANCE inst,RECT&rec)
{
        HINSTANCE OldHinstance = AfxGetResourceHandle();
        AfxSetResourceHandle(inst);
        CoInitializeEx(NULL, COINIT_MULTITHREADED);
        IImagingFactory *g_pImgFactory;
        //COM初始化省略
        IImage *pImage;
        SUCCEEDED(CoCreateInstance (CLSID_ImagingFactory, NULL,CLSCTX_INPROC_SERVER, IID_IImagingFactory, (void **)&g_pImgFactory));
        //装载资源
        HRSRC hr;//资源句柄
        hr = FindResource(AfxGetResourceHandle(),MAKEINTRESOURCE(ImgID),_T("PNG"));
        HGLOBAL hglobal= LoadResource(AfxGetResourceHandle(), hr );
        LPVOID    lpVoid     = NULL;
        lpVoid = LockResource(hglobal);
        int nSize = 0;
        nSize = (UINT)SizeofResource(AfxGetResourceHandle(), hr);
        if(nSize <= 0){return ;}
        HRESULT ret1 =g_pImgFactory-> CreateImageFromBuffer((BYTE*)hglobal, nSize, BufferDisposalFlagNone ,&pImage);
        RECT rect;
        rect.left=rec.left;
        rect.top=rec.top;
        rect.right=rec.right;
        rect.bottom=rec.bottom;
        //画picture到DC中

        pImage->Draw(hDC, &rect, NULL);
        UnlockResource(hglobal);
        pImage->Release();
        g_pImgFactory->Release();

        AfxSetResourceHandle(OldHinstance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