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 永久添加注册表问题(HIVE)

楼主:
我按照网上的方法加HIVE注册表,但加了之就进入不了WINCE系统,,一直停在开机画面中,请问大家有何良策呀

网友:
还是用EVC或PB的远端修改注册表功能吧 改完 直接点挂起 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的注册表怎么设置的

用的甚么文件系统啊

网友:
大家可以把已经制作好的HIVE文件我看一下吗?/或者方法也可以呀

网友:
你的是什么架构?

网友:
建议在DEBUG下看  DEBUG看这里的问题很有效,一般是 文件系统和 HIVE加载顺序引起的

网友:
HIVE文件不是制作的,是根据注册表和bib文件生成的。

网友:
我们用的是ARM架构的呢.......BIB生成后好象须要我们改动哟...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??
介绍一下####先谢了

网友:
orz。。。做arm芯片的公司不计其数,这叫人家怎么回答?

网友:
BIB生成后?你指ce.bib?

你有没有用google搜过HIVE相关的资料和文章?有两个非常经典的,一个WINCE4.2,一个WINCE5的,围绕这两个的讨论很多。

你需要涉及到BSP中的register类型修改
platform.reg中,将flash驱动放到启动块里面
bib中,需要将boot.hv, syste.hv, user.hv包含进去,而取消原来非HIVE模式的default.xxx(后缀名记不清了)。

就这些,关键点在platform.reg里的修改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format分区过的系统是不能启动的,因为hive要在硬盘读注册表信息。先确定你不是犯了这个错。剩下的检查注册表的写法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我也按照网上的做法试过,没有成功。
支持一下lz。

网友:
1,catalog设置正确了吗?
2,Clean Boot flag为false吗?
3,hive 存储在哪里,nand/IDE还是SD?
4,注册表设置正确吗([HKEY_LOCAL_MACHINE\init\BootVars],对应存储器注册表的Flags,MountFlags设置)?

你不给足够的信息,如何提供建议?是CE5还是6?

网友:
嗯,,我的是系统是WINCE5的。使用NANDFLSH,,,有些文章上说(((在注册表platform.reg中查找“; HIVE BOOT SECTION”,有两处,在第二处(原来是:IF BSP_NONANDFS !的地方),但是我的platform.reg只有一处“; HIVE BOOT SECTION呢。。。另外([HKEY_LOCAL_MACHINE\init\BootVars只有在common.reg才有的,,而platform.reg里面找不到这一项

网友:
凡是platform.reg里面没有,而又需要的,就直接在platform.reg里面添加即可,会覆盖common.reg里面相同的配置。

;HIVE BOOT SECTION

这个东西是可以自己添加的,要确保你的flash的驱动必须在这个区域内,其他你希望在boot时启动的东西,都加到这个区域里。

网友:
要加这个哦
[HKEY_LOCAL_MACHINE\init\BootVars]
"Start DevMgr"=dword:1

网友:
还是有点问题。。。在WINCE5。0下大家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吗??如果有可不可以介绍一偏文章给我。。要能够使用的

网友:
网上的帖子一般都是作者实践过的。
随手搜了一下。
http://hi.baidu.com/sugar0991/blog/item/24d88a2290bfadf7d6cae225.html
http://www.cnblogs.com/harber/archive/2007/12/18/1004992.html

你是按照哪个帖子做的,也把链接贴出来,我们好判断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我用串口去看它的输出信息,,发现在下面死掉,另外我用的是这样的一篇文章“如何在WINCE5_0中“永久”保存设置(新增在WINCE5_0下保存注册表方法)”
错误信息如下InitRTC...
Initialize driver globals area...
InitInterrupts 1.6...
Initialize DMA subsystem
Sp=ffffc7cc
RTC:: Read 0 times Error!
GetRealTime:: Year: 874, Month: 18, Day: 2c, DW: d, Hour: 2d, Minute: 4d, second
: 4d
Get(register):: Year: fe, Month: fe, Day: fe, DW: fe, Hour: ff, Minute: f7, seco
nd: f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