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clkval_calc = (WORD)((float)(S3C2440A_HCLK)/(2.0*5000000)+0.5)-1;”怎么解释?

楼主:
在S3C2440A中的原版BSP(针对WinCE5.0的)在
“c:\WINCE500\PLATFORM\SMDK2440A\Src\Bootloader\Eboot\main.c”中的static void InitDisplay(void)函数中
有如下代码:

        clkval_calc = (WORD)((float)(S3C2440A_HCLK)/(2.0*5000000)+0.5)-1;

如何解释啊,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这个是算屏幕的时钟分频值,
因为屏幕时钟 VCLK(Hz) = HCLK/[(clkval_calc+1)x2]
所以 clkval_calc = HCLK/2 * VCLK - 1
5000000 是屏幕时钟VCLK, 至于后面+0.5是把浮点数计算后的结果4舍5入的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算屏幕的时钟分频值,
因为屏幕时钟 VCLK(Hz) = HCLK/[(clkval_calc+1)x2]
所以 clkval_calc = HCLK/2 * VCLK - 1
5000000 是屏幕时钟VCLK, 至于后面+0.5是把浮点数计算后的结果4舍5入的意思

感谢,我明白了这个公式是如何得来的了。太感谢了,说的太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算屏幕的时钟分频值,
因为屏幕时钟 VCLK(Hz) = HCLK/[(clkval_calc+1)x2]
所以 clkval_calc = HCLK/2 * VCLK - 1
5000000 是屏幕时钟VCLK, 至于后面+0.5是把浮点数计算后的结果4舍5入的意思

学习到了,赞

网友:
学习了!
这个在S3C2440A中的原版BSP(针对WinCE5.0的)的
E:\WINCE500\PLATFORM\SMDK2440A\Src\Kernel\Oal
下的init.c文件中的static void InitDisplay(void)函数中也出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