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CE启动速度很慢

楼主(2008-04-05):
为什么CE启动速度很慢
用ARM9玩CE5. 启动速度很慢.从开机到显示CE桌面要10多秒. 我很疑惑. 为什么用CE6操作系统的手机. 如多普达手机. 启动速度很快. 一按电源键就显示LOGO. 几秒后就可以用了.
用Linux操作系统的摩托罗拉手机启动速度也是非常快. 一按电源按钮.就显示logo.几秒种就能正常使用其功能.
linux
操作系统
速度

网友A:
你对比的不是同一种情况,你的ARM9是 cold start,也就是重新上电;而你说的那些手机都是从sleep状态唤醒。wince5.0也可以实现sleep/resume,速度也很快。

网友B:
你的意思是手机出厂前. 已经将程序加载到sram中去了. 并且手机里有一个小电池保存SRAM中的数据. 等用户一开机就直接从sram启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