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关于在CE下设计进程管理器的问题~

楼主:
如题~~小弟希望做一个在CE下运行的进程管理器 ~~能够直接在CE下查看当前进程运行情况~而不需要通过远程工具~
请问大概要用到什么库和函数呢?求教设计思路~~谢谢~~

网友:
Header: Tlhelp32.h.
Link Library: Toolhelp.lib.

CreateToolhelp32Snapshot等系列函数。

一个个查找进程信息。

然后就是显示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按照lenux的方法使用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会出现下列错误信息
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"protected: virtual int __cdecl CTaskManagerDlg::OnInitDialog(void)" (?OnInitDialog@CTaskManagerDlg@@MAAHXZ)

为什么会这样呢~~求教lenux

网友:
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找不到,还是对1楼的说法没有理解。

网友:
请问91program:除了要包含头文件Tlhelp32.h

还需要做什么工作才能正确使用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呢?

网友:
Link错误就是没有lib文件了。

你可以从别的sdk中拷贝一个Toolhelp.lib过来。

没有的话,你就动态调用得了。用loadlibrary(...);

网友:
还需要Toolhelp.lib,链接到工程中

网友:
谢谢2位帮忙~link问题解决了~稍后可能还需继续请教~呵呵

网友:
hProc=CreateToolhelp32Snapshot(TH32CS_SNAPPROCESS,0);
BOOL report=Process32First(hProc,&process);

为什么report的值是0,是不是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进程呢?

网友:
问题解决~~散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