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RS MODEM自动连接网络的问题

楼主:
     已经新建立了一个连接,使用RasDial()函数连接到了 输入 at 指令的模块,问题是怎么让程序自动输入at指令 并且自动 按继续按钮连接上网呢?谢谢大家了. at指令是:at+cgdcont=1,"ip","cmnet" 和  atdt*99# ,我用的是EVC的控制台应用程序编写的,再次多谢.

网友A:
那么简单的问题 `不会没人做过吧   希望大家给个思路吧,或者本身有没提供API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么简单的问题 `不会没人做过吧  希望大家给个思路吧,或者本身有没提供API??

激吧、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么简单的问题 `不会没人做过吧  希望大家给个思路吧,或者本身有没提供API??

激吧、将吧

反效果了..哭

网友:
汗。。楼主在说什么?程序自动输出AT?
天啦,这个怎么可能哦。
你想太多了。

网友:
晕了,lz想干什么啊?

你的代码都能拨号链接成功了,

那就继续用你的代码发送你想要发送的at命令了。

什么地方有“继续按钮”啊?

都是没有界面的啊。

网友:
我是想做一个程序让他自动连接上网的,CreateFile()和WriteFile()好像可以,刚接触wince的 还没搞清楚

网友:
如果在拨号连接中能手动拨号上网的话。

你可以在代码中使用ras来拨号。

网友:
可以手动拔号上网,先看看下面的代码大家就明白了.

// EmboConn.cpp :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application.
//

#include "stdafx.h"
#include "ras.h"

HANDLE hPort = INVALID_HANDLE_VALUE;
BOOL CreatePort()
{
        DWORD dwNumBytesWritten;
        BOOL fRet;
        BYTE Bytes[]={'A','T','D','T','*','9','9','#',0x0D};
        //open the serial port
        hPort = CreateFile(TEXT("com8:"),GENERIC_READ | GENERIC_WRITE,0,NULL,OPEN_EXISTING,0,NULL);
        if ( hPort == INVALID_HANDLE_VALUE )
        {
    // Could not open the port.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pen failed"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        //BYTE Bytes[]={'A','T',0x0D};
        DWORD BytesSize = sizeof(Bytes);
        fRet = WriteFile(hPort,Bytes,BytesSize, &dwNumBytesWritten,NULL);
        fRet = ReadFile(hPort,Bytes,4,&dwNumBytesWritten,NULL);
        if(fR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pen successful");
                CloseHandle(hPort);
        }

        //close the serial port
        CloseHandle(hPort);

        return TRUE;

}

int WINAPI WinMain(        HINSTANCE hInstanc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NSTANCE hPrevInstanc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PTSTR    lpCmdLin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      nCmdShow)
{
        // TODO: Place code here.
                CreatePort();

                RASDIALPARAMSW rdParams;//拨号参数

                HRASCONN hRasConn=NULL;

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拨号参数
                rdParams.dwSize=sizeof(RASDIALPARAMSW);
                wcscpy(rdParams.szEntryName,lpCmdLine);
                wcscpy(rdParams.szPhoneNumber,_T(""));
                wcscpy(rdParams.szCallbackNumber,_T(""));
                wcscpy(rdParams.szUserName,_T(""));
                wcscpy(rdParams.szPassword,_T(""));
                wcscpy(rdParams.szDomain,_T(""));
                DWORD dwRet;
                //拨号连接
                dwRet=RasDial(NULL,NULL,&rdParams,0,NULL,&hRasConn);
                if(dwRe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RasHangUp(hRasConn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}

这里到了手动输入 atdt*99# 返回的字符串,我想实现他自动 File -> Continue  连接上网,  不知道有没有描述清楚??

网友:
大家给个思路吧?

网友:
首先,我复述一下您提出的问题,看是否正确。
您要实现的是,在程序里通过RASDial访问一个拨号连接,而自动上网?

其次,我描述一下这个的实现过程:
1.建立对应的拨号连接,如果您是手动建立,那很方便,而且在建立时,有一个对话框可以输入对Modem初始化的AT命令,这时直接输入AT+CGDCONT=1,"ip","cmwap";而实际的*99***1#则是拨号的电话号码;
2.如果是在程序里建立连接,先需要将UCD.dwValue值设为访问点名称,比如CMNET,再建立对应的RasEntry和RasDialParams;
3.实际拨号的时候,通过RasEnumEntries枚举所有的访问点,并通过RasGetEntryDialParams获取对应参数,然后调用RasDial就可以实现拨号成功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