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 中支持数学三角函数吗?

楼主(2008-03-24):
evc 中支持数学三角函数吗?
我现在需要编程需要一些数学函数
请问能直接用吗
谢谢!
如 sin cos tan ctag等?
能直接用吗?
如:y=sin(x);??
可不可以这样直接用这些三角数学公式
编程
三角
数学

网友A:
EVC的帮助,建议LZ去看看,这个问题就不用问了。
以下是EVC中给出的代码:
/* SINCOS.C: This program displays the sine, hyperbolic
* sine, cosine, and hyperbolic cosine of pi / 2.
*/
#include
#include
void main( void )
{
double pi = 3.1415926535;
double x, y;
x = pi / 2;
y = sin( x );
printf( "sin( %f ) = %f\n", x, y );
y = sinh( x );
printf( "sinh( %f ) = %f\n",x, y );
y = cos( x );
printf( "cos( %f ) = %f\n", x, y );
y = cosh( x );
printf( "cosh( %f ) = %f\n",x, y );
}

网友B:
这是 CE C Runtime的函数。

网友C:
几分钟就可以试出来答案,却宁愿来问别人,这不是做研发的好态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