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妹请各位高手帮助

楼主:
我需要一片能采集声音信号并且转换为WAV格式的A/D芯片,请大家给我推荐一下.谢谢

网友:
不是做广告

美国模拟器件公司(Analog Device,Inc.,简称ADI)提供的音频模数转换器(ADC)适合许多应用场合,例如,汽车、家庭影院、消费类音频和个人计算机(PC)。这些 ADC提供低成本解决方案,并且容易与SHARC?,Blackfin?和SigmaDSP?等普通DSP连接。

网友:
德州仪器 (TI) 推出两款高性能的 24 位音频模数转换器 (ADC),其设计满足专业音频应用。PCM4202(2 通道)与 PCM4204(4 通道)具有 118dB的动态范围、-105dB 的总谐波失真以及高达216kHz 的采样率。

网友:
谢谢你了,能否给我推荐几个具体一点的呢,关键是能直接压缩为WAV格式的.谢谢

网友:
采集声音信号并且转换为WAV格式的A/D芯片

有这样的片子吗?

要是生成WAV文件

那么至少得做到文件格式吧...

没有那么智能的东西吧,把操作系统的几个东西都做进去了

哪有那么神奇

网友:
wav格式应该是,声音-》AD->接受处理(类似于滤波)-》编码-》WAV。。。

网友:
所以楼主说的AD是不可能有这种芯片,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带ad的编码芯片就不清楚了,不过这就是有应该是一个系统级的芯片了

网友:
去ADI和TT网站查查,搜啊,google,baidu,baigoogledu,yahoo,。。。
   MSN就算了 ^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