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ULL的异常如何解决

楼主:
Private Sub MyPull(ByVal MyTable As String)'ExistTable表中存放PPC本地数据库的所有表格名称,MyTable为要PULL的表格
        Dim rdaNW As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
        Dim dbEngine As New SqlCeEngine
        Dim connDB As New SqlCeConnection(strConnLocal)
        Dim cmndDB As New SqlCeCommand("SELECT * FROM ExistTable WHERE TableName='" + MyTable + "'", connDB)
        Dim drdrDB As SqlCeDataReader
        '判断本地数据库是否存在该表
        connDB.Open()
        drdrDB = cmndDB.ExecuteReader()
        If drdrDB.Read = False Then
            MsgBox("该表不存在")'表格不存在,则先在MyTable里插入该表名,然后PULL
            With cmndDB
                .CommandText = "INSERT ExistTable(TableName) VALUES('" + MyTable + "')"
                .ExecuteNonQuery()
            End With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MsgBox("表格存在!")'表格存在,则先删除本地表,然后PULL
            With cmndDB
                .CommandText = "DROP TABLE " + MyTable
                .ExecuteNonQuery()
            End With
        End If
        connDB.Close()
        Try
            With rdaNW
                .LocalConnectionString = strConnLocal
                .InternetUrl = strURL
                .InternetLogin = ""
                .InternetPassword = ""
                .Pull(MyTable, strSQL, strConnRemote, RdaTrackOption.TrackingOn)
            End With
            MsgBox("Pull OK!")
        Catch exSQL As Exception
            MsgBox(exSQL.Message)
        Finally
            rdaNW.Dispose()
        End Try
    End Sub

异常的出现:
1. 检查本地是否有该表,如果没有,则写入表名,如果有,则删除该表。(到这一步的状态果是,ExistTable有Mytable这个名字,但是本地数据库中实际上还没有MyTable),然后执行PULL操作,如果此时由于某种原因(比如网络链接不正常)导致PULL失败,即MyTable未下载到PPC上。程序结束。

2. 在第一次的基础上,如果再次运行程序就会出现异常了:
检查本地是否有该表,发现ExistTable有Mytable这个名字,于是误认为存在,试图执行删除操作,结果导致异常。

曾经尝试,把删除操作放在每一次PULL成功之后进行,发现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的。

希望有经验的兄弟指教一下。多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