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一个方波叠加到一个直流电压上?

楼主:
比如0~1V变化的方波,加在一5V直流电压上,变为5~6V变化的矩形波,要求不失真(不要把方波折处搞平滑了),频率响应快

网友:
用反相放大器把0-1V变成-1-0V,然后用反相加法器叠加。

网友:
各种方法尝试,用示波器 看看哈

网友:
说明:我已有的方波和直流电压是相对于同一接地线的,我的精度和频率响应要求非常高。
用运放叠加波形有些平坦化,我用示波器实测过,加法器输入端需要把直流和方波接在一根线上(是这样不?),这个节点得到的波形就已经不咋滴了。。。。。
其实要达到我的要求,最好是由某种芯片直接输出的,有没有什么DC-DC,或者稳压芯片能实现我的功能?
哪位有经验的大虾帮帮我这个菜鸟哈,感激ing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我真的是服了你,稳压芯片你都能想得到。
波形失真那是你电路设计和layout的问题,至于精度和频率响应我还不相信没有一款运放达不到你的要求,要真是那样你都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没做过模电,想来直流电做一个恒压源,放大方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真的是服了你,稳压芯片你都能想得到。
波形失真那是你电路设计和layout的问题,至于精度和频率响应我还不相信没有一款运放达不到你的要求,要真是那样你都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。

请问用加法器是像这样用么:http://www.dzcpkf.com/dlt/sort054/139500.html
我在E1接5V直流,E2接0~1V方波后,在3号PIN得到什么波形呢?好像是类三角波吧?这个波凭什么能在6PIN输出方波呢?
另请问你在一楼为什么要用反相加法器?同相加法器直接叠加不行么?
稳压芯片是不行还是太夸张了?应该有这类的吧,只要它的频率响应快,输出电压符合我的需要就行嘛。。。

网友:
弄不上图呢,楼主可以用运放搭一个减法器, -5V经过4.7k电阻接运放负端,同时反馈电阻4.7k从运放负端引出接至运放输出端; 方波信号经过两个4.7k的电阻分压后,将两个电阻中间的电压引出接到运放的正端.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

V0=2*(V+)-(V-)=2*(1/2*Vfangbo)-(-5)=5+Vfangbo

但愿说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