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java编的上位机中,如何向下位机发送命令?

楼主:
我最近用java编了一个上位机的程序,但是不知道怎么向下位机发送命令,请各位高手给俺指点一下,在这里先谢谢了!

网友:
你可以用 Java Communications API 里面有例子。

windows 平台 Java Communications API  2.0还可以工作,其它不支持

其它平台 都有相应的版本,可以从sun下载

下面是写的例子,jdk里面的

import java.io.*;
import java.util.*;
import javax.comm.*;

public class SimpleWrite {
    static Enumeration portList;
    static CommPortIdentifier portId;
    static String messageString = "Hello, world!\n";
    static SerialPort serialPort;
    static OutputStream outputStream;

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(String[] args) {
        portList = CommPortIdentifier.getPortIdentifiers();

        while (portList.hasMoreElements()) {
            portId = (CommPortIdentifier) portList.nextElement();
            if (portId.getPortType() == CommPortIdentifier.PORT_SERIAL) {
                // if (portId.getName().equals("COM1")) {
                if (portId.getName().equals("/dev/term/a")) {
                    try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 = (SerialPo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rtId.open("SimpleWriteApp", 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} catch (PortInUseException e) {}
                    try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putStream = serialPort.getOutputStre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} catch (IOException e) {}
                    try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.setSerialPortParams(96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.DATABITS_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.STOPBITS_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.PARITY_NONE);
                    } catch (UnsupportedCommOperationException e) {}
                    try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putStream.write(messageString.getBytes());
                    } catch (IOException e) {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