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连接串口终端,板子无法正常启动

楼主(2008-07-03):
没有连接串口终端,板子无法正常启动
本来是让开发板启动后自动运行程序,在终端下查看一切正常,可以自动启动。
后来没有连接终端,以为也可以正常运行,结果证实:没连接终端,程序没有运行起来,
这时,连上终端,按键后,进入:U-Boot>命令提示符下。
一般情形,uboot启动时,会提示“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",按键才进入"U-Boot"下,不按会自动执行下去。
这样看来:是运行到上提示处,就没有接着往下执行。可是最终产品也不能总连个终端啊?
后来把:uboot中bootdelay设置为0,倒是可以在不连接终端时正常启动起来了,但这样我启动时就不能进入uboot中了。
不知道这是哪里的原因?是uboot中的问题吗?还是设置不对?
因为水平有限,无法确认原因何在?
敢情各位大侠指点一二!不胜感激。
按键
产品
运行程序
开发

网友A:
让做硬件的看板子。
因为电路设计有问题,不接PC串口时,在启动瞬间,串口转换芯片会产生至少一个突发波形,造成进入了u-boot的命令行方式。

网友B:
楼上说的很有道理,但我们硬件也不知应该怎么样改才好,请问有好的建议吗?

网友C:
先从示波器抓串口芯片->CPU之间,启动瞬间是否有波形产生。
如果确信有,就将这根线割掉,或者将串口芯片的这个pin翘起来,或者将串口芯片拿掉,总之,避免上电时的这个意外波形产生到CPU。
如果这样做了启动成功,那就再针对串口芯片的供电电路来做处理。

网友D:
是不是波特率改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