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录音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09):
wince下录音的问题
要做一个在wince下实现语音录制,播放的软件,功能已经实现,能够实现声音录制和播放。采用的是waveform来实现。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,程序在开发板上运行时,在录入声音后,回放的声音非常差,有很大噪声且原声很小。我在模拟器下运行程序,声音效果很好,可以排除麦克风的影响。参数配置如下:频率---11khz,数据位---8bit,单声道。请高手们不吝指教。
wince
录制
麦克风
模拟器
运行程序
WindowCE

网友A:
将开发板上录的声音文件,Copy到PC上播放试试看效果如何?
也有可能是电路板问题(如:走线),引起干扰。

网友B(2008-07-23):
楼主问题解决没,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不知道是不时板子有问题,还是怎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