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xworks的IO重映射问题

楼主:
 现在有如下一个功能要实现:

把用作Console口的那个串口暂时用作他用(即当作一个纯的串口用来传送数据,例如下载程序),然后再恢复成console。

如下是我的实现方案:

首先通过IO重映射来取消console终端:

ioGlobalStdSet(STD_IN, 0);

ioGlobalStdSet(STD_OUT, 0);

ioGlobalStdSet(STD_ERR, 0);

然后把原来的串口当作一个纯的字符设备来与PC通信。

现在的问题是:

在shell下输入ioGlobalStdSet(0, 0);,//STD_IN = 0

然后通过ioGlobalGet(0)得到的还是原来的那个值,即改变没有生效。
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所用平台为ARM 平台

网友:
不要用0,改成具体打开的一个设备fd

网友:
貌似修改的不对,ioGlobalStdSet的目的是给0、1、2三个标准输入输出的桩指定一个具体的fd,这三个标准输入输出是跟shell接口的。缺省方式下,系统先打开串口,用consoleFd保存串口fd,然后把这个fd给到标准输入输出。我理解搂主的目的是让串口和shell脱钩,那就把consoleFd替换成其他的fd就可以了,别用串口的fd。

网友:
是的,我的目的就是想让串口和Console脱钩
我又尝试了创建一个空设备(即open("/null", ...)), 然后把标准输入,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输出都映射到这个新创建的空设备上,还是不行

网友:
不支持这样做吧?

网友:
ioGlobalStdSet (STD_IN,  consoleFd);注意第二个参数,应该是你串口的FD

网友:
只要是有效FD就可以,不一定要串口的FD

网友:
挂在/vio/0下,就可以了

网友:
ioGlobalStdSet (STD_IN,  Fd);
ioGlobalStdSet (STD_OUT,  Fd);
ioGlobalStdSet (STD_ERR,  Fd);
只要Fd是标准的io口,并且有效,就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