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RS485总线的线路匹配电路

楼主(2008-11-24):
请教RS485总线的线路匹配电路
请大家帮忙,我设计的RS485总线通信线路,一共接了25个设备,驱动芯片用的RS485(有几个用了RS483),总线传输数据时干扰很大。
现在电路在每个终端处有20K的上拉和下拉电阻(分别接A和B,A上拉,B下拉),另外在A,B处跨接120欧姆的匹配电阻。不知道这样的线路匹配是否合适?
另外请达人提供常用的RS485总线组网方式的匹配电路
电阻
设备
组网

网友A:
干扰大不是匹配电阻的问题,它一般只影响距离,你的信号和电源有没有做好隔离,这才是关键。

网友B:
根据经验RS485技术性问题不难,就是工程应用中的问题多。干扰、匹配、保护、隔离问题都可能出现。建议楼主先确定是什么问题,在看一下相关的解决方法。

网友C(2009-01-11):
做好光电隔离,RS485是差分的。应该问题不大。
匹配电阻问题不大。

网友D:
20k不起什么作用改成10k的,如果有可能都换成屏蔽线。RS485芯片也换成75LBC184之类的64节点以上的。

网友E:
对rs485芯片好多种 要看你具体用的什么芯片

网友F:
我觉得不用上拉下拉,用tvs管反向接地,这样内部电源不会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