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camera正在工作?

楼主(2008-08-22):
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camera正在工作?
当camera打开时,我要关掉某些东西
所以我要获得camera的状态
怎么获得,有没有注册表什么的??
camera
注册表

网友A:
能不能 FindWindow()??
如果找到了 就说明在运行 否则不是
或者能不能用CreaateToolhelp32Snapshot() 然后 Process32Next() 列举进程?不过没用过这两个函数 所以具体用法不太清楚

网友B:
研究一下camera的驱动吧,camera的打开,停止都在你控制之中。通过驱动,应该能知道camer的状态。或者在camera里专门加个读状态的程序。

网友C:
驱动可以搞定。

网友D:
在驱动中获取状态,然后以消息形式告诉应用层,比如给应用层留一个回调函数作为通知方式

网友E:
最后还是用示波器来量下各个管脚~~这样比较容易判断准确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