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定制的模拟器不能使用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27):
关于定制的模拟器不能使用的问题
我用PB定制了一个模拟器,并导出了SDK。
但是在EVC里面使用Configure-platform manager 选择模拟器后。
编译工程,但是启动的是W CE 420的模拟器,为什么?我想启动自己定制的模拟器应该怎么做?
工程
模拟器
manager

网友A:
选择了定制的模拟器,会启动其它模拟器吗?
奇怪的问题!或LZ没有说清楚问题。

网友B:
就是啊,我选择了模拟器后,EVC每次依然启动的是标准模拟器。为什么?我想启动自己定制的模拟器应该怎么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