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路电源管理

楼主(2008-07-24):
单片机电路电源管理
我设计的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电路中需要5V1.2V12V电压,怎样做电源管理来供电呢,板上电源是外接由220V变压器变压12V后供电的
设计
步进电机
变压器

网友A:
既然你有12V的电压了 直接一个稳压芯片稳到5V不就行了? 电源管理是干嘛?

网友B:
那用3个稳压芯片,出那3种电压吗

网友C:
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记得所有的地都要共起来 就是将GND 全部连在一起;
否则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;
如果要求高的话建议用高级的稳压芯片;不要用78**

网友D:
肯定要3种稳压电路。
12V->12V,12->5V, 5V->1.2V。最好不要直接12V->1.2V
12V本身的倒不是电压转换,而是平波整流电路,防浪涌,降低噪声纹波。
当然,所有的都是共地的。
电流大的要考虑散热,用DC-DC好一些。
只考虑成本和易实现性,那就老实的用78xx系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