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自动拨号,运行时提示错误

楼主:
    我用vs2005,c#写wince下自动拨号,运行时提示错误:无法找到 PInvoke DLL“CoreDll.dll”中的入口点“InternetDial”。代码如下:
         public int Connect(string Connectio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t temp = 0;
            uint INTERNET_AUTO_DIAL_UNATTENDED = 2;
            int retVal = ras.InternetDial(IntPtr.Zero, Connection, INTERNET_AUTO_DIAL_UNATTENDED, ref temp, 0);
            return retVal;
        }

   请问各位大侠,怎么回事呀?

网友:
你的link路径没有将wince的target目录指定包含进去,编译时找不到需要用的dll。
在配置里设一下让VS能找到就行。

网友:
请问shuiyan,怎么在vs里配置,谢谢你的回复,给我解决难题了。

网友:
VS->Tools->Options->Projects and Solutions->VC++ Directories->Platform(WINCE)->Library files下面将你需要的路径加入

网友:
看COREDLL。DLL有没提供这个函数先,再看要包含什么头文件,库文件的

网友:
初次尝试在eeworld上提问题,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答复,真是感激不尽。
不过我还想打破砂锅问到底:
     我的vs2005怎么没有Platform(WINCE)平台,只有Win32,Pocket PC 2003(ARM4),和Smartphone 2003(ARM4).

    还有,加入库文件的路径,它应该是wince设备上的路径吧,格式怎么写?

网友:
你没有安装对应平台的SDK。PPC/SP2003都是VS2005自带就有的。
你应该安装你手头的WINCE设备的SDK。
库文件是PC上WINCE目录中的路径。不是wince设备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