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调用API实现对录音音频输入线路的选择(AC97)?

楼主:
AC97支持以下几种音频输入:
  Mono Mix
  Stereo Mix
  辅助
  CD 唱机
  线路输入(Line In)
  麦克风(Mic In)

问题:
    我应该调用什么API函数来实现在这几种音频输入线路之间的切换.

网友:
我录音采用的是:waveInXXX和waveOutXXX系列函数.

网友:
帮你顶顶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貌似要用到mixerGetLineControls,我还没搞清楚。。。期待高手解答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