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视机硬件问题

楼主(2010-05-17):
台视机硬件问题
台视机开QQ视频之后就重启,
还有就是CPU的温度很不稳定,有时候能达到八九时度,有时六七十度,是什么原因啊,急急急!!!
硬件
台视

网友A:
也可能病毒搞的,
如果重新装系统后还这样,
主板可能,芯片有问题,

网友B:
结帖率:0.00%

网友C:
把内存拔了清洁一下,有可能是灰尘太多了。

网友D:
cpu的风扇出问题的话也有可能会很高额,可以检查下。不过一般主板上面都有过热保护的。再就是设备严重老化了,机器用的时间太长了,温度也会过高的。当然还有散热问题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