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6410的SROM的映射

楼主:
RT,要在wince6.0下重写DM9000的驱动,根据芯片资料,DM9000接的是6410的bank1,SROM区。因为wince下不能对
物理地址直接进行操作,要用虚拟地址映射,所以用了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申请分配虚拟地址,但是却不能
成功,以前对GPIO等寄存器地址的映射操作可以用这2个函数,难道对ROM区就不行吗,麻烦各位大侠指导,小弟不甚感激!

网友A:
不知你的OEMAddresstable中有没有对这个空间映射,如果有,就直接访问就行了。
没有,那就要VirtualAlloc+VirtualCopy。
你说的不能成功,是什么现象? 有很多可能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你的OEMAddresstable中有没有对这个空间映射,如果有,就直接访问就行了。
没有,那就要VirtualAlloc+VirtualCopy。
你说的不能成功,是什么现象? 有很多可能 。
呵呵,学习,学习。

网友:
wince6.0内核态才能使用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申请分配虚拟地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你的OEMAddresstable中有没有对这个空间映射,如果有,就直接访问就行了。
没有,那就要VirtualAlloc+VirtualCopy。
你说的不能成功,是什么现象? 有很多可能 。

问题已经解决,还是出在DM9000芯片本身上,映射操作没有问题。OEMAddresstable有对应的空间映射,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申请分配虚拟地址分配虚拟地址的话内核态的驱动能用,用户态的驱动用不了,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