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单片机IO口电压值降低

楼主:
手上有块液晶驱动板,由于液晶板的关系,使得驱动板的电压为3.3V。现在我手上只有STC89C52单片机和一些电阻电容之类的元件,想要驱动液晶屏,就手上的这些东西能够做吗?

考虑:单片机IO口输出电压为5V,但是驱动板上液晶控制芯片的电源电压为3.3V,那么,其数据线输入电平应该也是3.3V左右。我想在IO口的输出端用电阻分压,获得3.3V左右的电压值作为液晶控制芯片数据线的输入电平值。这样的操作可行么?

我现在这样做了,但是IO口输出电压有时候是3.4V,有时候是0.336V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IO口本身驱动电流不大,单纯电阻会分一部份电流,驱动能力下降,很容易不稳定的,应该用个缓冲器(跟随器)5V转3.3V,拿3极管做跟随器也行。

网友:
一般用电平转换芯片吧!74LCX244MTC就是fairchild公司的转换芯片!

网友A:
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,每个信号线用一个电阻连接吧....大约1K的样子,不需要分压那样麻烦

网友:
串电阻是可行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,每个信号线用一个电阻连接吧....大约1K的样子,不需要分压那样麻烦

这样串电阻,能保证电压的范围么?
因为对于不同的元件来说,这个电压偏差还蛮大的ba ?

网友:
换LE的STC或者用一个电平转换器件

STC的手册里好像也给出了5V和3。3V电平转换的接法

网友:
串稳压电阻

网友:
如果是自己做实验,请采用3楼的做法。

如果你是做产品,就不能这样了,因为需要可靠!请采用2楼的做法,

如果是批量产品,就采用我的做法:改用89LE5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