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上控件显示的问题!

楼主(2009-07-16):
EVC上控件显示的问题!
各位老大 这个问题很菜,在控件上用了Gruopbox以后,Gruopbox里包含的控件都不能显示了,比如按钮之类的,这是啥原因啊?去掉Gruopbox就可以了,请各位指教!
原因

网友A:
刚试了一下,没发现会遮挡;
是不是哪里没弄对,楼主还是好好找下原因。

网友B:
Z轴的顺序不对吧
或 子控件的交控件没有设置正确

网友C:
楼上 子控件的交控件是啥?

网友D:
你用的是EVC吗?要是EVC得话,你点击菜单中的Layout然后点击taborder就会在你的对话框上显示你的控件顺序,你把groupBox设为最后一个就可以显示其他的控件了

网友E:
哈哈 谢谢各位 虽然我没有楼上那么精确 但是也有方法了 一般要先建立groupBox 再加其他控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