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个uc/os-II的问题(实在找不到答案)

楼主:
uc/os-II中任务调度是分时的还是占先式?

uc/os-II中设计一个任务需要考虑哪些问题?

uc/os-II中任务通信有哪些方式?

网友:
找书看吧

网友:
嗯,买一本邵贝贝的书。

网友:
uc/os-II中任务调度是分时的还是占先式?
--------- 占先式

其它问题..........自己看书吧

网友:
uc/os-II中任务通信有哪些方式?

标志,信号量,消息,邮箱

网友:
书中自有......

网友:
uc/os-II中设计一个任务需要考虑哪些问题?

任务堆栈大小,还有处理器是支持堆栈是从上往下长的,还是从下往上长的;还有就是任务优先级的设置,一般情况下要少于等于OS_LOWEST_PRIO-2;

uc/os-II中任务通信有哪些方式?

消息邮箱,消息队列,信号量,互斥信号量,事件标志组

网友:
uc/os-II中任务调度是分时的还是占先式?
答:uc/OS-II中任务调度是可剥夺型的,也就是抢占式的。

uc/os-II中设计一个任务需要考虑哪些问题?
答:设计一个任务要考虑该任务的优先级、所使用的堆栈(包括堆栈大小、堆栈增长方式等)。还要考虑创建任务的时机(注意不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创建任务)、以及任务所需要的参数等信息。创建任务完毕后,在任务的实现代码里编写程序时,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代码设计了。

uc/os-II中任务通信有哪些方式?
任务间通信可以采用信号量、互斥性信号量、消息邮箱、消息队列。这些统称为事件。在实现任务之间通信时,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结构,即事件控制块。

网友:
為什么叫實在找不到答案啊 我看Jean Labrose的書中全有

网友:
书中肯定有,恐怕楼主是在网上匆匆一搜没找到

网友:
书上写的很明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uc/os-II中任务调度是分时的还是占先式?
答:uc/OS-II中任务调度是可剥夺型的,也就是抢占式的。

uc/os-II中设计一个任务需要考虑哪些问题?
答:设计一个任务要考虑该任务的优先级、所使用的堆栈(包括堆栈大小、堆栈增长方式等)。还要考虑创建任务的时机(注意不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创建任务)、以及任务所需要的参数等信息。创建任务完毕后,在任务的实现代码里编写程序时,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代码设计了。…

他们说得都很好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