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AX267滤波器芯片应用问题

楼主(2009-11-07):
请教MAX267滤波器芯片应用问题
MAX267是专用的带通滤波器芯片,我想要得到中心频率信号10000倍的增益,所以用两片267级联,每片有两个二阶滤波器,每个的Q都是10,时钟信号都一样1.83KHz,中心频率为11Hz,结果得到一放大的正弦波,放大倍数差不多是10000,但是幅值不稳,好像被调制了一样,请教各位高人有谁这样用过这个芯片,怎样才能得到很稳的信号
滤波器
中心

网友A:
可以运用锁相倍频原理为MAX267提供时钟信号,不需要外加任何元件,而仅需外部时钟就可以实现带通滤波功能.
不过按道理你的滤波器幅值应该稳的,以前我是用来虑掉ADXL210加速度传感器的无用信号,不过我只用了以个MAX267.

网友B:
多谢楼上指教,呵呵,我感觉是不是时钟信号的不稳导致的,你具体是用什么提供MAX267的时钟信号,我是用DSP2812的PWM引脚给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