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址,如何通过RO/R1来取外部ROM中的值

楼主:
示例代码如下:
    ORG 0000H
    LJMP MAIN
    ORG 0100H
MAIN: MOV 50H,#16H       ;设置RAM,0x50位置处数据
      MOV 51H,#17H
      MOV R0,#50H        ;设置间接寻址的开始位置
      MOV A,@R0          ;通过间接寻址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这里如何实现RO/R1寻址外部ROM 0x50位置处的数据????????

FINISH:SJMP $

ORG 50H                     ;设置数据存放位置,一定要在00~FFH只间,因为R0的间接寻址位只有256位
LIST:DB 12H,13H,15H         ;设置数据列表,ROM的0x50H位置
ONT EQU 03H                 ;数据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一直没搞明白,如何通过R0/R1寻址外部ROM做的数据.
怎么找啊.

网友:
究竟是ROM还是RAM,片内还是片外
ROM寻址不是用MOVC吗,片外与EA‘有关吖
片外RAM寻址用MOVX

还是你想说51只用寄存器R0/R1用作间接寄存器寻址

网友:
51只用寄存器R0/R1用作间接寄存器寻址,是想试下这个.
另说明使用片外64KB存储器,EA为高电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