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55发送AT指令没有回应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5-24):
MC55发送AT指令没有回应,请高手指点
我用的是西门子MC55模块,用笔记本,通过USB转RS232连接到模块上,MC55的外围电路是我自己搭的。开机后,VDD显示是2.88V,CCVCC上电正常,开机不久后,接SYNC的发光二极管会闪几秒钟,之后就不闪了。
问题是,用串口调试程序发送AT指令,都任何没有反应。比如发送AT (一个空格,再回车,再按“发送”键),没有回应。呼叫SIM卡,SYNC会不停闪烁,而且会接受到一断一断的空白的数据。
我想是串口部分的电路有问题,而且是发送端,我把电路图传上来,请大家帮忙看看。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,很多地方都不懂,而且这个设计很急~~谢谢大家了~~
而且
程序
上电

网友A:
这是电路图

网友B:
图片看不见。
开机没显示"SysStart"?如果没有就说明启动异常,或者串口未匹配。默认是115200,8,1,无流控。

网友C:
谢谢,是波特率的事,现在好了!!

网友D:
我的VDD电压怎么上不去啊,我是用一个3V电源来触发IGT信号的,然后拿掉电源,信号XYNC的LED等也亮了,CCVCC也有电压,为什么VDD电压是0V呢? 还有就是串口发送AT指令发不出去,没反应(我是用模块直接和PC相连的,转接线接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