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oot的问题

楼主:
最近在整linux移植,有些问题不是很清楚,望高手指点
1.flash分区是在uboot中指定还是在内核中定义,具体在哪指定(针对NOR Flash)?
2.若用uboot引导双系统改如何实现?

网友A:
1.只能在内核里指定,uboot不支持flash的分区
  内核中定义若干mtd_parttion,然后用add_mtd_partitions加入系统中

2.可以保留两块flash空间,然后用cp命令和不同地址选择加载哪个内核和文件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只能在内核里指定,uboot不支持flash的分区
? 内核中定义若干mtd_parttion,然后用add_mtd_partitions加入系统中

2.可以保留两块flash空间,然后用cp命令和不同地址选择加载哪个内核和文件系统

1.假如我在linux内核中指定,在uboot引导winCE分区还会有效吗?
2.保留两块flash空间,可否再详细些?

网友:
顶一下,高手来帮忙解答

网友A:
我说的方法都是在内核编译的时候静态确定分区大小的,不是通过分区表来确定的

如果WINCE只是一个简单的RAMIMAGE,那么可以把NK.nb0烧到flash某处,并作为单独一个区,uboot知道wince烧在什么位置,自然可以启动

如果wince需要用binfs,这个我还没研究过

不知道你的系统需要怎么样的文件系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说的方法都是在内核编译的时候静态确定分区大小的,不是通过分区表来确定的

如果WINCE只是一个简单的RAMIMAGE,那么可以把NK.nb0烧到flash某处,并作为单独一个区,uboot知道wince烧在什么位置,自然可以启动

如果wince需要用binfs,这个我还没研究过

不知道你的系统需要怎么样的文件系统?

可否再详细些,内核编译的时候怎么静态确定分区大小?
不是在uboot中确定分区吗?uboot启动没引导内核时在命令行输入mtdparts显示出的分区信息应该跟内核没什么关系吧,只是这个分区要与内核中定义的一致,是这样吗?

网友:
mtdpart我没用过
内核中用add_mtd_partitions加分区
你搜add_mtd_partitions就可以看到例子了

网友:
如果你编过kernel就知道mkimage这个工具, 它是u-boot自带的一个工具, 它就是告诉u-boot把kernel的镜像解压到内存的指定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启动,
Usage: mkimage
          -l ==> list image header information
       mkimage_vphone [-x] -A arch -O os -T type -C comp -a addr -e ep -n name -d data_file[:data_file...] image
          -A ==> set architecture to 'arch'
          -O ==> set operating system to 'os'
          -T ==> set image type to 'type'
          -C ==> set compression type 'comp'
          -a ==> set load address to 'addr' (hex)
          -e ==> set entry point to 'ep' (hex)
          -n ==> set image name to 'name'
          -d ==> use image data from 'datafile'
          -x ==> set XIP (execute in place)
[root@localhost fuzhou]#

参数T为multi时u-boot会知道有多个kernel(ucos,或者是linux,或者其他).你用mkimage把两个操作系统的image集成到一个image就可以了.解压的时候按需要来解压.

网友:
在boot阶段没有分区的概念, 但是它知道各个区的地址

网友:
uboot中分区定义与linux内核中flash分区定义关系大吗?有人说这两个定义要一致但不代表完全相同,怎么理解?